Z360头疼的问题,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5-11-11):
今天下雨没什么事做,把昨天客户拿来的联想Z360(板号DALL7AMB6E0)研究下,插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1.5A亮机可以正常使用啊,关机后再开机,电流跑0.35 不动,断电,重新开机情况一样,直接拆机,无进水无维修痕迹(一修机比较幸运),裸板跑情况还是一样,查先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人懒了先三板斧,刷EC,机桥程序后故障依旧,EC,南桥待机,供电都正常,查到南桥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慢慢查时序,因为可以触发电流跑0.35A所以直接测量HWPG信号3V正常(前面信号直接跳过),ECPWROK信号3V正常,DELAY_VR_PWG 1.4V (是否正常待定),继续往下查VR_PWRGD_CKEN,0V正常啊,如果CPU核心供电正常的话,到这里应往开机了,继续查PLTRST# 0V不正常(这个信号虽然带#但是高电平才有效),DELAY_VR_PWG难道不正常(在试机过程中偶尔开过一次机此信号在正常使用时2.2V),是不是电路中哪个元件有问题导致,查相关电路元件值都正常,这下可以肯定是供电芯片ISL62882自身故障,因为双十一快递超慢,没办法,改电路,
DELAY_VR_PWRGD信号,是通过外部3V上拉,将1.9K上拉电阻换了更小电阻后,正常开机,关机再开正常,到此,此机修复(没多大技术含量,新手第一次发贴,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另外鼓励一下新人有分加分啊!,加分不会扣自己分!^_^

网友A:
电流跑0.35 不动    换个hm55 试试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0.35 不动    换个hm55 试试了

因为有时可以正常开机,,查与桥相关的信号都能出来,所以直接跳过桥故障。

网友B:
楼主似乎还没修好吧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清华同方的机子和你情况差不多,不过没图纸,也是正常电压5V,不正常时3.8V偏下就掉电了,没有修好,还给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似乎还没修好吧

已经OK了!本来应该改换ISL62882芯片的,手上没现货,网上买太慢,双11啊!快递太坑了!直接把R176改小后,3V上拉高电平正常使用!

网友C:
=   =这叫改电路啊 汗 896657136 有时间维修遇难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似乎还没修好吧

这种问题有电路图也不是很好修哦,时好时坏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   =这叫改电路啊 汗 896657136 有时间维修遇难交流下

严格来说也不是改电路了,DELAY_VR_PWRGD信号只有高电平才有效,直接把原来的1.91K电阻换小后,通过外部3V拉高,正常启动!

网友:
我以为是开关坏了,原来如此

网友:
难修的机器 头都大

网友:
废话不多说了,把今天的加分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