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加焊后0.18

楼主(2015-11-11):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烧虚焊,所以心里早就判定此机是显卡问题。拆开机器通电看电流像是不过显卡,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除胶,贴隔热纸,上焊台加焊。等板子冷却下来后,通电开机,电流怎么上不去,电流到0.18就掉了,在开又一样   加焊后故障现象居然变了,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经过高温烤坏了。看了论坛上的朋友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所以就没有换显卡,直接绕过了麻烦。
下面是哪位网友发的帖子:《经过反复测量,找到掉电的原因。3.3V后继电压+3vs没有产生  测此端对地阻值正常,控制级GATE_3S_R电压0.24v不正常。由于5V后继电压+5VS已产生,证明GATE_3S是正常的,那就是 GATE_3S_R被拉低了。由于没有短路,只有一个断开了,这个信号去了几个地方,会是那个引起的呢。由于我是加焊显卡后成这样的,所以我首先锁定显卡供电这路》。后直接绕过弯路,换上51511后,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显卡供电芯片坏得多了

网友:
有头脑,知道推理,离高手不远矣

网友:
这个地方见过进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显卡供电芯片坏得多了

什么破品牌的电脑

网友:
没有遇到  它引起的掉电

网友:
修之前不应该吹下显卡准确判断下是不是显卡的故障吗 , 我是小白  也是不太懂

网友:
这故障时加焊显卡造成的吗

网友:
是因为加焊显卡么?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显卡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这是HP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显卡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虚焊估计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HP的,你不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说它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估计是有的。

那就是在加焊的时候造成的了    看你发的图片  这板子好多灰...................

网友:
上次遇到了一台,加焊了全版所有ic,莫名其妙好的,应为有时可以显示,有时电流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HP的,你不知道吗?

这系列的机子好像防雷很差,我碰到好多被雷打了的。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我的E47 也是显卡问题加焊了。跟楼主的一样了。那个0.21 掉电有时候不掉没搞定

网友D:
口气挺大的 HP是维修人员的创收项目 没有惠普 喝西北风

网友:
这机器这个故障是通病 并不是加焊显卡才出现的

网友:
芯片高温坏了么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
同样遇到过加焊之后  供电芯片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口气挺大的 HP是维修人员的创收项目 没有惠普 喝西北风

我说我的 管你鸟事,想怎么说怎么说,怎么了。

黑暗纪实 -10

网友:
加焊能把供电芯片搞坏了真的是很少见,不然的话还以为搞短路了

网友:
这是搞了那,

网友:
这个机器多出这个问题 加焊后51511内部有问题 需要更换 算是个小通病了

网友:
这个小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谢谢大师经典案例

网友:
51511是供电芯片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