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128M魔笛版 VER2.00 关机不能断电

楼主(2015-11-11):
如题,BIOS刷过 IO换过都不行  求解啊

网友A:
现在都是不跑线路直接靠猜的来碰运气吗

网友:
就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此板是AMD的。有两个BISO DDR2和DDR3,我刷的是DDR2的(因为此板用的是DDR2内存)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快来帮帮忙啊 像这种故障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不跑线路直接靠猜的来碰运气吗

那要怎么跑线路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不跑线路直接靠猜的来碰运气吗

怎么跑啊  像这种故障一般是由哪些引起的啊?谢谢

网友:
来人啊 帮帮忙啊 求助啊

网友B:
开机相反时序查,睇哪部电压没拉低,就槁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相反时序查,睇哪部电压没拉低,就槁那

“开机相反时序”不懂啊  AMD主板的哪些元器件有参与关机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相反时序查,睇哪部电压没拉低,就槁那

睇哪部电压没拉低,  不明白

网友:
你会开机时序吗?先关闭复位再时钟

网友:
关机不断电按供电的反时序查,那一个电压没关就查他的EN和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徐老师的观点,这种故障应该是关机某一单元主供电没有关闭,查下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看一下哪些电压还存在呀,SLP3是否为低电平呀,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换io好的  那你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考验时序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