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同为-TD-2316ME 录像机

楼主(2015-11-11):
第一次接触录像机,机台亮了。但是第一个画面过了之后
就一直灰色屏幕。插入键盘按重启键有反应

网友:
这个华硕这个软件点错了,

网友A:
这东西也有修的吗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回帖,,,,,,,

网友:
位置应该是是错了,但是也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也有修的吗

肯定的喽,按键盘重启键有反应,  就是不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