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的用户配置在哪

楼主(2015-11-11):
    一般来说,Win7的用户配置是在C盘中的,不过如果想让C盘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重新设置用户配置的位置,那Win7的用户配置在哪里呢?下面以win7旗舰版32位系统(win7zhijia.cn/xitong/x86/)为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方法如下。

  1.首先将c:\users\default\(默认这个目录是隐藏的)复制到d:\Users\下;
  2.接着将c:\users\public\复制到d:\Users\下;
  3.然后在命令行中输入regedit回车,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ProfileList;
  4.再将Default,Public,ProfileDirectory键的值改为新的位置,在此将%SystemDrive%替换为d:
  5.接着注销,这样所有新建的用户都会在d:\Users\下建立相应的文件夹,这是改到D:\下注册表显示的样子;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6225.html文章链接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
你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应该发到软件维护  板块

网友:
这个还是有一点复杂的。操作不好系统就出问题,

网友:
非常抱歉,你发的英文我看不懂,英语课,尽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