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主板没有CPU 内存。

楼主(2015-11-11):
如何查询他的电压  比如asus M4N68T

网友A:
下一个PDF供电说明了

网友:
你要查哪个电压啊

网友:
很多电压不要CPU也是可以出来的啊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大电感,

网友B: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如果你要测CPU内存的电压,不需要装也可以测啊,也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什么

网友C:
楼主好像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PDF供电说明了

恩恩  我去是一次啊

网友:
供电输出还有其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吧

差不多吧  在这里学习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啊

查看他的电压 供电

网友B:
找电感啊,还有查图纸测量

网友D:
  你还 是买一本书先了解下主板的零件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你是基础知识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 是买一本书先了解下主板的零件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你是基础知识都不懂。

额  你很懂吗  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电感啊,还有查图纸测量

恩恩   我去找一下  看一下

网友:
希望来点有用的额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