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参谋参谋老机子升级

楼主(2015-11-11):
D5K7XQABZCR6DX      Inte(R)Celeron(R)CPU   E3200@2.4GHZ             内存DDR2  3GB        组装机  想升级内存去掉1G加个4G好,还是加两个4G的好

网友:
当然是2个4G好了

网友:
再搞个好点的显卡,倍NB

网友:
谢谢!不知道8G会不会支持?

网友A:
不如加SSD效果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加SSD效果明显

原硬盘250G   DD2  1G     后来加了个2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硬盘250G   DD2  1G     后来加了个2G

换成固态硬盘,128G就够用了,你这个机子马上速度会飞起来,秒杀非固态的最新机子。

网友:
64位系统才支持4g以上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固态硬盘,128G就够用了,你这个机子马上速度会飞起来,秒杀非固态的最新机子。

谢谢帮助!

网友(2015-12-14):
要想用上8G ,
1、主板支持
2、装64位系统

网友C:
你这个升级的话,换8G内存的钱,还是换个固态硬盘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没有必要,建议楼主可以上淘宝淘个771改775的志强处理器,才50元左右(也有贵的),不过要有独立显卡,花最少的钱将性能发挥到极致,这才是DIY的乐趣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升级的话,换8G内存的钱,还是换个固态硬盘是最好的办法。

你·的意思是换内存不如换固态硬盘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建议楼主可以上淘宝淘个771改775的志强处理器,才50元左右(也有贵的),不过要有独立显卡,花最 ...

就是说还要加独立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换内存不如换固态硬盘

是的,换固态硬盘速度快多了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建议楼主可以上淘宝淘个771改775的志强处理器,才50元左右(也有贵的),不过要有独立显卡,花最 ...

那是肯定的,志强处理器不带集显的。普通的二手显卡(百元左右)。如果加个固态(3百左右),一起不超过5百,当然显卡也可以根据需要上中等的,以后升级还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换固态硬盘速度快多了划算。

谢谢指点,搞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肯定的,志强处理器不带集显的。普通的二手显卡(百元左右)。如果加个固态(3百左右),一起不超过5 ...

谢谢帮助。可以试试,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