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未发出S3信号是不是代表南桥挂了?

楼主(2015-11-11):
最近遇到几块华硕G41的主板,待机正常。 IO都是W83627DHG , 都是无法触发, SLP_S3#都为0V   ,IO焊盘上量也是0V 。把IO上 SLP_S3#脚翘起来就可以触发,不跑马。无复位。南桥5大待机条件都满足。  就是无法发出SLP_s3#, 这是不是可以断定南桥有问题?如果不是,那该往哪个方向去查找问题、?

网友A:
查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南桥待机条件。

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是RTCRST, 3VSB  32.768晶振,RTCVCC  RSMRST这个5个条件吗? 难道还有其他条件?

网友A:
是的,你查下这5个条件工作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查下这5个条件工作正常吗?

都正常啊,

网友C:
5条件有. 要么断线,要么桥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查下这5个条件工作正常吗?

这个3VSB是不是指南桥这边的待机电压,还是指全板的那个待机电压 ,3V SB 跟5V SB 这个意思呢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断线和南桥挂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条件有. 要么断线,要么桥挂

打SLP _S3#这个脚对地值为378 ,应该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断线和南桥挂可能性比较大。

南桥5条件中的3VB根1117产生的那个3VSB 是一个电压吗?

网友:
3vsb一般就是提供给南桥工作的待机电压,没有这个待机电压的话,主板是不会开机触发的。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压。

哦 , 谢谢你  这么给我解释 ,  那照这样说来,南桥坏了?

网友:
90%的板是的.

网友C:
没有这个3.3 南桥或这个1117 肯定会发烫.   没3.3千万别摸1117 ,可能会起泡.

网友:
我只是 一个过路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A:
可以更换南桥试下,断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南桥试下,断线的可能性不大。

换南桥不划算啊,  客户也不会愿意给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3.3 南桥或这个1117 肯定会发烫.   没3.3千万别摸1117 ,可能会起泡.

就是因为有3.3v ,5 条件都 满足了,  才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本身损坏的话,有时候待机会发烫。

网友D:
华硕G41,呵呵,换过822排阻没有啦

网友:
你说的822排阻应该是io slps3信号引脚连接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G41,呵呵,换过822排阻没有啦

这个貌似跟822没 关系啊。   SLP_S3# 这个信号 南桥到IO之间 还有一个芝麻官相连 ,  没跟什么822相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是RTCRST, 3VSB  32.768晶振,RTCVCC  RSMRST这个5个条件吗? 难道还有其他条件?

最好仔细看一下晶振,你是通过示波器看的正常,还是只测量了电压哟,如果是只测量了电压,不是很准呀,有可能是电压正常,但没有波形的

网友:
说的很对,晶振波形在这里正常是波浪起伏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仔细看一下晶振,你是通过示波器看的正常,还是只测量了电压哟,如果是只测量了电压,不是很准呀,有 ...

没有波无法测试,但是晶振我换了好几个, 连谐振电容都换了 好几次, 结果都一样,应该跟晶振没什么关系

网友:
换桥试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条件都正常,s3没有跳变就换桥

网友:
楼主换下桥试试吧,我也有2片G41这样的故障没修好,都是没有SLP_3      怀疑南桥坏

网友:
换个桥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不划算啊,  客户也不会愿意给这么多钱

不划算就不搞了,没办法,这年头钱越来越难赚了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换桥不划算了,即要浪费时间又花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