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5完全拆解

楼主(2015-11-11):
魅族MX5完全拆解

  魅族MX5采用5.5英寸1080p分辨率的Super AMOLED显示屏,搭载八核2.2GHz的Helio X10(MT6795T)处理器,内置3GB内存和16/32/64GB机身存储空间,提供一颗5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和一颗207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电池容量3150mAh,运行基于Android 5.0的Flyme 4.5系统,支持mCharge快速充电技术。

  相比MX4来说,MX5最大的特色就是加入了指纹识别Home键并采用全金属机身,那么这款搭载联发科MT6795T八核处理器、3GB内存以及2070万像素主摄像头的5.5英寸手机内在品质到底如何呢?

  从外观来看,MX5的结构和拆解方式应该跟魅蓝note2类似,不过实际操作时出现的难点却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MX5内部小零件和螺丝非常多,颇费一番手脚,如果是新手的话,切记控制手上的力道,每步操作都尽量放慢速度,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同时对于记忆力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拆解步骤和需要注意的点:

  1、先取出SIM卡槽,之后跟iPhone一样,魅族MX5底部也有两颗固定螺丝,将它们拧下来,这样就可以拆卸屏幕了;

  2、用吸盘吸住屏幕下方,慢慢揭开屏幕,但不要直接用力完全抬起,因为屏幕上方背面有排线,需要先扫过边缘让屏幕与外壳脱离开来;

  3、拧掉排线接口挡板的固定螺丝,并取下金属挡板;

  4、断开屏幕排线,此时屏幕总成才算是真正取下了(屏幕总成及手机内部结构展示);

  5、断开电池排线,切断主板供电;

  6、断开电源及音量键排线;

  7、这里连接的是闪光灯、激光对焦模块的排线,与屏幕排线一样,它也是由一块金属板遮挡并固定;

  8、在这里我们遇到了MX5拆解的难点,在顶部有一个组件,压在主板上面,固定着前置摄像头,并且感应器排线穿插粘在了上面。

  先拧掉组件的固定螺丝,然后一点点将排线从中间的缝隙掏出来,由于排线宽度远大于中间缺口,为了防止弄断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之后在完成整个拆解时发现,排线另一端也是一个接口插头,可以通过先拆卸主板,再从背面拆排线的方法解决,这样会更轻松一些;

  9、拧掉所有主板固定螺丝;

网友:
这个很给力,必须得学习

网友:
图片很清晰,感谢楼主发布哦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已经有好几个拆解了吧?

网友:
魅族MX5,这机子哈哈,我同事的就是这款,什么时候他的坏了,我来试试,拆拆

网友:
魅族的充电口跟IPONE5的一样?

网友(2016-01-18):
图片好多比较详细,要修的可以照样子拆。

网友(2016-08-03):
联发科技MTK6795T

网友A:
很清晰,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清晰,做工不错

从外观来看,MX5的结构和拆解方式应该跟魅蓝note2类似,不过实际操作时出现的难点却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MX5内部小零件和螺丝非常多,颇费一番手脚,如果是新手的话,切记控制手上的力道,每步操作都尽量放慢速度,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同时对于记忆力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网友(2017-03-14):
魅族MX5手机我拆过好几次了,这个是OLED屏幕,拆机子的是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不好撬,用指甲划一圈在慢慢撬。
OLED屏幕是非常非常薄的价格也是相当贵的,拆机的小伙伴一定要小心。我做了一年多的拆屏幕合肥换手机屏幕多少钱,现在市场上面最多的就是OLED屏幕,VIVO、oppo基本现在都是,说实在,现在国产手机也是下了不少血本OLED屏幕,毕竟是非常贵的,我们应该支持国产,支持我们国家的电子产品市场。

友情提示,魅族MX5屏拆的时候是从下开始往上的拆的,还是那句话注意:菜单键  排线!!!菜单键  排线!菜单键  排线!

如果我说的对请给我点赞哦

网友:
感谢分享拆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