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机开机报警

楼主(2015-11-11):
主板H61H2-AM3 V1.0  开机不跑码  报警 4声 短声  CPU供电有一组电压1.2v没有   是不是正常啊  内存条换了  CPU也换了   BIOS刷了 还是一样的  是什么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A:
报4声是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4声是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请问三代内存是测试那几个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三代内存是测试那几个脚啊

使用打值卡不用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打值卡不用你数。

没有 啊   呜呜呜呜

网友B:
1脚有0.7v 238  236有3.3v  199脚VDDSPD没有电压 还有什么脚啊

网友:
236/238/118  3.3v

网友:
楼主你看下DDR3的图纸不就知道那些是需要测量的吗?

网友:
236脚是vddspd3.3V,118脚和238脚是smb总线电压、1脚0.75V、还有槽子下面有个VCC_DDR在排阻上测量,内存负载供电0.7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有0.7v 238  236有3.3v  199脚VDDSPD没有电压 还有什么脚啊

VDDSPD   是3.3V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

网友:
这个主板不知道怎么搞了 io换了  还有桥做了  还有一个it8893e也换了 还有apl5337.rt8120f。rt9025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的那组1.2的有时没有是正常的,那是CPU集显的供电吧,内存条件你查了吗

网友:
换 bois的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组1.2的有时没有是正常的,那是CPU集显的供电吧,内存条件你查了吗

1脚有0.7v 238  236有3.3v还有什么

网友:
那个啊 没有找到啊

网友:
报警说明跑码了,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有0.7v 238  236有3.3v还有什么

还有118 3.3V

网友:
楼主也是的  打值卡是必备的好吧

网友:
236脚的澄3.3

网友:
这是档内存的声音怎么会开机不跑码?你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不跑码的话一般就不会有报警的声音了,请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