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版号la-5971p rev1.0 电流到1.2不动了

楼主(2015-11-11):
联想G455 版号la-5971p rev1.0 电流到1.2不动了 怎么回事 北桥值过了
联想

网友:
北桥坏了吧,这桥坏得多,换新的应该会好吧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电流有无跳变,有跳变干显卡,无跳变干,北桥,

网友:
触发之后再按开关能立刻关机吗 判断是否过内存

网友:
测下内存条件,最好换个换个北桥

网友:
先拔掉内存看电流是否一样。一样就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呀 楼主先刷再干桥

网友:
抓抓波,看到哪一步了,确定了之后才干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北桥是否焊好了.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有变化 吗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换个新的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