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0 过logo黑屏

楼主(2015-11-11):
u450 过logo黑屏,我重做显卡后,进系统黑屏,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进,装上显卡驱动,进到系统桌面就黑屏,我后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是什么情况?大大门请教一下。

网友A:
换系统试试呢,或者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网友:
是双显卡吗 如果是 联想的要先装集显重启后再装独显的 官网下驱动 如果还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连显卡都换了不舍得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OIS装个系统,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就是只能显示VGA模式,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安全模式呢?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要说清楚,是黑屏还是死机,这个很重要

网友:
bios 显卡 别的也没招了

网友B:
你先排除软件引起的可能性

显卡供电不成长 或者显存有问题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我bang不了你!~我也不会

网友:
刷BIOS,我解决过一个这样的。刷第一个BIOS之后,温度检测异常,不定时掉电的,重刷一个后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  换个系统 装WIN7  XP 都试试   有的机子不支持 只能装他认定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试试呢,或者官网下个显卡驱动

我换硬盘装过系统,也是从官网下的驱动,只要装独立显卡驱就进系统黑屏,按开关待机再开就显示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排除软件引起的可能性

显卡供电不成长 或者显存有问题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这个有四个显存,要全换试,有点困难,我只能装上不要装独显给客户用了,他只用来办公。

网友:
换个U试试吧,我也试过这样的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么用集显哦,我这有台也是一样,去掉显卡还是不显示只能听到是声音还要改哪里呢,故障是开机过LOGO黑屏,进COMS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