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1 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5-11-11):
BIOS刷了,BIOS里面有打开独显。显卡也换了,PL801 PL802 都有0.9V   是还要查别的电压吗,还是南桥的问题,谁有弄过指点下

网友:
在线等,快来人

网友:
谢谢分享。

冰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显卡后级转换电压,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后级转换电压,要查,

可以说清楚点吗,图纸上是什么字母标示

网友B:
干干  南桥  试试  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后级转换电压,要查,

大哥人呢。!!!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干  南桥  试试  嘛

南桥也是打黑胶的,不确定不想直接搞啊。。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这种电压测试完了不行就干桥 这个没办法 要不就放弃

网友:
显卡周边的电容差不多量下,看下缺不缺电压呀,这个自己不会查呀。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查显卡的所有供电啊

网友:
电压正常就量数据线 都正常还是不行就看下bios设置是否正确,也可以装个系统在来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会显卡坏 显卡各路电压都有了?还有CPU也会引起 换过没

网友:
显卡的耦合电容没掉件么,你可以看看人家改集显的信号 你在去查查

网友:
什么电压都有,也只能干桥了,也没什么可考虑的,有的客户是不等人的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新阿

网友:
lz解决木有?

网友:
在图纸上找显卡有多少个电压,看看是否都正常,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