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花屏维修,看看这运气!

楼主(2015-11-11):
开新店半个多月了,生意很差,都是靠朋友送机器。昨天4点左右周哥送来一个笔记本,简单看下,开单。

故障:开机花屏,外接一样。

思路:其实都知道一般都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
维修过程:因为行里4点半就关了 所以只能今天修了,早上来了,拆机才知道是个处,保修贴还很完好(感谢周哥,不是多修机)
                 先加焊显卡,无果。心想重植桥吧!0.5的芯片大家很熟悉了20分钟 上机 还是老样子,没变化啊,心想运气太差了,
                 网上看了下,这个显卡N11M要65块 加上运费80块了,只报价100啊!千万可别是芯片不良啊!
                 开始做显存,这个机器是海力士 D3 1G 16位 后面写的12C  加焊一个试一下 4个过后 还是没结果,不会这么运气差吧!
                  拆显存,先拆哪个呢,芯片旁边的可能比较爱坏吧,有2个 一个VRM2 一个VRM4 先那VRM2开刀,拆下后量了下地址线
                  时钟 ODT 基准电压 都没问题,料板斜了个一样的显存速度是11的换上 无果, 用卸下的VRM2 代换背后的VRM3 无过
                  用卸下的VRM3代换 旁边的VRM1 无果,命苦不?无语了,最后用VRM1代换 VRM4正常了。

                罪魁祸首

               希望能给同仁们一点借鉴的经验,如果下次你遇到同样问题 换离桥最进那个VRM4 呵呵 不过不好使 别找我哈!
               最后致敬徐老师和月饼老师,感谢你们把我带入这个行业(听说现在和谁有仇 就叫他做电脑这行)。                          还感谢下盘锦爱心电脑的周哥的支持。

               感觉好的 可以加分了!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还没修到坏过,楼主搞显存那是对的

网友:
楼主100大洋又到手了 显存一般不会返修  放心收钱

网友:
楼主是重新植株了吗

网友:
这一百挣得不易啊,这种有规律的一般都是显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芯片坏的比较的少。显存坏的多

网友:
嗯, 楼主修的不错,这种有规律的花屏,跟我遇到的显存问题还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你显卡换了没有?  还是就单纯重置了下显存?

网友:
一般这种有规律的都有缺少小供电 或者显存 我们一般都是用风枪吹下看看 你这屏幕还拉线的,就怕客户不要修啊

网友:
楼主这收费这么低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看着咋还有竖线啊

网友:
显存就是个坑

网友:
植株了吗?

网友:
这种想象遇到了很多次,但都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BIOS坏的啊

网友:
这种花法应是显存的问题!最初应先动显存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最后一颗

网友:
昨天半夜和舍友讨论花屏是那块引起的,一堆啊,不好搞,先确定不是屏死了吧。

网友:
就100块,植来植去的,楼主植球功夫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