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帮助:显示短路换场管后无反应

楼主(2015-11-11):
前几天跟人修电脑,留下一块坏显卡,之前故障是短路,插上显卡,主板直接不开机。

明显是显卡短路,本是小白,目测板了没问题,用表测了一下MOS管有个短路了,就给它换了,之前没找到合适的,换上去不行,但是显卡发热,现在找个合适还没反应了,求指导。

网友:
显卡却供电吧

网友:
显卡主供电对地值很低,所以在线测量不好,请拆下测量。

网友:
换一个合适的以后,在查查供电

网友:
这个是供电从哪看起

网友:
上下MOS管一起换  要不行换芯片

网友:
换上下场管  要不行换芯片试一试

网友:
看哪个MOS管短路,查后面电压的来路

网友:
换芯片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1.GPU坏,导致MOS管坏,2.电容坏,导致MOS管坏,
3.MOS管坏,导致其保险电阻坏,

网友:
我要没记错的话,这卡应该是R610的吧,这种卡核心供电短路基本都是核心烧坏

网友:
大短的话,要芯片MOS管一起换

网友:
樓上的別亂教好嗎.....看芯片電容矩陣也知道是ATI芯片215-0767003就算不知道背面也有貼LABLE上面也寫5450了
還在R610??
言歸正傳~
樓主這片小弟剛好有碰過
首先先假定他是電源端短路就得先確認是哪裡電源短路 5V 12V 3.3V 1.8V 主副電?
OK如果是框起來的(紅框太小~看的小弟眼睛快瞎了)MOSFET壞了
根據小弟建議
請將正面3個MOSFET
與背面U503那個主電源IC一並換掉......
同時量測保護電阻(2R2 4R7 0這3種)是否燒毀...如果有燒毀請將保護電組與保護電容一並換了
最後再確認一次各電源植是否對地短~
END~

网友:
如查上管击穿了很可能会烧芯片的

网友:
先把上下管G极对地值都测下,判断下块管是否好坏,再测电压是不是偏高,还是不行就加焊GPU吧,

网友:
测下这几个地方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