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芯片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11-11):
修到一块技嘉78LMT的主板无内存供电,我先没急着换芯片,查5脚VCC供电12V正常,查1脚BOOT脚为0V,EN脚0.03V,看图纸BOOT脚是DDR15过来的,电源芯片RT8120D,谁知道该先修什么?

网友A:
EN脚电压也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电压也不对吧

查到EN是由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控制,前面的一个来源是S5_state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应该是要低电平有效,使三极管截止,然后C级输出高电平给mos管G级控制降压D级输出EN!但是查到这个三极管B级和C级都是0V,判断为三极管不良,三极管丝印是S2A,不知道该怎么代换呢?

网友:
有关电路,,,,,,,,,,,,,

网友:
应该是npn三极管吧,低电平截止,npn三极管有1am w04 t04 w1p等等

网友:
boot脚没电压也不正常吧,查查相连的升压电容或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