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

楼主(2015-11-11):
华硕孔2D 插U盘卡楼狗做过南桥  刷过BIOS

南桥热的时候不卡楼狗
一凉就卡 ?????

网友:
南桥供电容问题,楼主最好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重置         南桥

网友:
U口还好用吗,,,,,,,,,

网友:
卡楼狗?你说的好形象哦

网友:
干南桥,这种南桥造成的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