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M2N68 PLUS15秒 关机

楼主(2015-11-11):
ASUS M2N68 PLUS15秒的帖子 很多  具体是哪坏了   没有人 标出来    是通病     说什么的也有  事实证明 就是822排阻的事USB过流保护    给大家上图了! 下次少走弯路!     求加分!!!

网友A:
楼主脑袋生锈了,这样的问题多的是人都标出来了,还说没标

网友:
还是822造成的问题,,,,

网友:
看来822很容易坏啊

网友:
为什么排阻坏而单个的不坏?

网友B:
如果过流,在启动界面会显示的

网友C:
这个是在USB附近找,还是到桥附近找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我记得是南桥需要的第二个PG没产生导致的断电

网友D:
导致15秒关机的不只这一处吧!

网友:
谢谢LZ的图。给了方便

网友:
楼主幸苦了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E:
我这有块m2n68-an se2   直接搞跳线帽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过流保护的设计都是822吧  特别是华硕的

网友:
我还有块这个板子,明天去看看。

网友F:
秒杀ASUS的除了822,我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秒杀ASUS的除了822,我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

还有卡EE飞3,3v到psd

网友:
华硕的通病……

网友:
别说这个问题了  用了一个多月就返修  再换用了一个多星期又返修  真怀疑是桥问题  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USB附近找,还是到桥附近找

USB导致15秒关机的就找南桥旁边的822跟472之间的问题,因为这问题是 822跟472两个排阻相近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致15秒关机的不只这一处吧!

还有一处使IO旁边的上啦跟下拉电阻

网友:
哦,过流信号是oc什么来着

网友:
记下来放大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过流,在启动界面会显示的

显示的就是开机提示USB 15秒过流啊,自动关机。

网友:
怎么判断他坏呢??

网友:
华硕的就是822排阻,坏的太多

网友H:
关于这个问题的好像帖子很多了哟。。!你搜一下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这个问题的好像帖子很多了哟。。!你搜一下一大把!

一大把都不靠谱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脑袋生锈了,这样的问题多的是人都标出来了,还说没标

   你去看看有标出来的嘛 我 脑残

网友J:
注意言行,小小被版主给你们踢出去,维修一个人一个看法,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别出口成脏!!!

网友:
822电阻不一定就是那个坏的    全版822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去看看有标出来的嘛 我 脑残

注意言行,小小被版主给你们踢出去,维修一个人一个看法,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别出口成脏!!!

网友:
不错不错,华硕的排阻是比较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注意言行,小小被版主给你们踢出去,维修一个人一个看法,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别出口成脏!!!

  我发帖子是谁了 让坛友们 少走弯路  总有喷子 嘴不干净

网友:
15s自动关机的有多种,这种属于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块m2n68-an se2   直接搞跳线帽就好了!

我也遇到过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的就是开机提示USB 15秒过流啊,自动关机。

英文我忘了,但启动时会显示USB OVER等字样

网友:
支持个,鼓励发帖

网友:
又是一个可爱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块m2n68-an se2   直接搞跳线帽就好了!

怎么搞?是跳线帽边上的电阻吗?

网友:
修过几块 也是这问题

网友:
现在手中也有同样一块M2N68的板,卡C1,BIOS也刷过了,U也换过了,系统总线和其它条件也正常,求知情者指点啊

网友:
并不全是那个坏了

网友:
手上有一块近似的,谢谢了

网友:
听说华硕822通病很久了,以后大家修要注意了

网友:
嘿嘿,这个要是有点位图基本能秒杀了

网友(2015-12-13):
直接找USB——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