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跑鲁大师蓝屏

楼主(2015-11-11):
接到一台E420跑鲁大师蓝屏的,两个显卡驱动都能打上,其他使用正常,就是一跑鲁大师就ATI 报错,蓝屏代码:0X00000116。这个不用怎么考虑,跟客户讲显卡问题,修的话有风险,灌内胶的,有一定机率会把扳子搞报废,(这种开机的,我都会酱紫讲)。客户考虑良久,修!于是开始动手,上了返修台,取下植球焊上,一跑鲁大师,还是蓝屏!晕哦,没办法,只好跟客户讲需要换芯片,得加上一百多块,不过得等几天!还是蛮好说话,同意换。
定了个全新的芯片,尼玛,上了返修台是有铅的,唉,还是卖芯片爽啊!开机跑鲁大师还是蓝屏!天杀的,难道是CPU?再换CPU  内存,都是蓝,拆装太麻烦了,每次都要拆到底。想想会不会是显存,加热试试,开机连系统都进不了了,还是老老实实全换了吧,还好不是八颗。换完直接上电0.3A,操,又找了几个显存,结果拆下主板看,原来显卡芯片弄短路了,一边高一边低,心里又骂了一遍卖芯片的,算是迁怒吧,妈的测试当新的卖给我!重置无铅的焊上,开机,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不蓝屏!原来就是显存导致的了,亏本啊,搞这么久才修好。

网友A:
中间很想不搞了,但是换芯片进系统后,忘记跑鲁大师了,以为原来一开机就蓝屏报错, 呵呵,当时就给客户打电话修好了,可以来拿机子,晕死,后来不得不继续折腾,还好,愚公是当成了

网友:
还好,搞定了.不错.总比没搞定好呀!

网友:
现在的板这情况多如牛毛,

网友B:
楼主不要吓我,我今天也接了台G470进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116,加焊了显卡也是一样,不会也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显存蓝屏很少的、是经典案例。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吓我,我今天也接了台G470进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116,加焊了显卡也是一样,不会也是显存问题吧

呵呵,一般这种情况先弄显卡吧,不行就换,再不行,才考虑显存,所以,碰到是显存问题的,就做一回对穿墙吧

网友A:
现在手头上一台ACER E1-471  ,蓝屏进不了系统,加焊了显存可以进系统了,但是独显打不上驱动,感叹号。加焊显卡无用,难道也像E420 全换掉显存,尼玛,八颗

网友C:
换显存还是比较好换的,板上到处都能找到,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很想不搞了,但是换芯片进系统后,忘记跑鲁大师了,以为原来一开机就蓝屏报错, 呵呵,当时就给客户打 ...

为你光棍节 继续努力奋斗在一线加分  分享精神可嘉  向你学习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头上一台ACER E1-471  ,蓝屏进不了系统,加焊了显存可以进系统了,但是独显打不上驱动,感叹号。加焊 ...

显存很贵么,直接拆显卡上的去行不行呢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我早就叫他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存还是比较好换的,板上到处都能找到,成本也不高

额,换显存不需什么成本,都从废板上找,不过这个是拿人当驴使唤的活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我以前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没搞定 今天学习了

网友:
个人建议 如果是独立显卡问题 你可以更客户直接讲 显卡是黑胶的 弄不好主板就报废的 改集显的 反正也简单把独立显卡主供电的电感拿了不就完事了  而且还是秒杀的 多简单的事 没有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我以前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没搞定 今天学习了

这个同样现象的也有其他地方导致的,我碰到过一台DELL的,也是跑鲁大师蓝屏,换CPU好的

网友:
直接改集成显卡好了

网友:
要是早点换显存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还要再历练才行啊,

网友:
你的精神不错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以前是E40板 碰到过

网友:
很好的,不过换显存貌似代价有点高!!

网友:
技术挺牛B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