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 600点亮10秒掉电版号LA-6072P

楼主(2015-11-11):
今天接到同行拿过来的东芝M600开机10秒掉电,资料刷了好几个,淘宝买了个刷完都不亮了,又刷回来。抽了根烟,拆下COMS电池,测得为2.6,主板放电,换了一个新的,开机,OK 测机子20分钟没问题。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A:
检修不能错过任何检测步骤,否则会走弯路的。

网友B:
这个帖子需要加个权限,行外人看见了影响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需要加个权限,行外人看见了影响很大的

我也想加权限,但我不会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修不能错过任何检测步骤,否则会走弯路的。

一天要忙别的还要修机子,有时就把细节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天要忙别的还要修机子,有时就把细节忘了。

忙点儿好啊!总比闲着无聊瞎扯蛋强多了!

网友D:
这。。。。以后测电池电压是不是要作为一个必要测试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以后测电池电压是不是要作为一个必要测试条件啊

修的时候注意一下,我看到这机子,在论坛别人都是刷BIOS 好的,分享上让大家碰到一样的机子可以多一个方法,少走弯路。

网友:
还要考虑是自然损耗,还是漏电

网友:
RTC电压低  导致的?   这种情况太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