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短路后级的也会短路,用不用一个一个排查?

楼主(2015-11-11):
假如有短路用不用排查后级有没有短路呢?因为前级短路会烧后级?比如io短路了,有可能后级也短路?那用不用一个一个排查io附近的贴片原件有没有短路?
短路
联想b470主板电流大

网友:
慢慢排查清楚看是哪里问题,不要误杀了

网友:
我是一个一个的测下去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明的办法...

网友:
你可以分段排查啊!

网友:
如果短路了,先要看这个电压去往哪里,再分析最容易短路的元件,挨个排除呀,就像3VSB如果短路,我们肯定去先找网卡,去掉后看是否还短路如果还短又继续找

网友:
闲得淡疼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可以用排除拆件法解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