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楼主(2015-11-11):
进水不开机,有待机,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进水出的问题 不触发 先查下触发条件啊

怀疑bIOS可以先刷个试试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具体啊

网友:
刷那个子16脚的吗还是8脚的那个,它进水的地方就在16脚BIOS旁边了,我测过了,3V和5V供电也有

网友:
什么逻辑?
进水就刷bios?
多研究一下X200的开机时序吧。
不触发,更多是与南桥那里相关的,特别是进水后芯片下面出现的虚焊(若外围电路正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