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华硕M4N68T LE V2 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5-11-11):
手上一片华硕的M4N68T LE V2
关机一切正常   几分钟后自己就开机了
有的时候是一关就自动开机
麻烦大神指点,配图指出哪里有问题更换什么芯片就更好了

拜托了!!!!!!!

网友A:
我也是有一块这样子的板子,关机自动开机,还在研究,等我研究好了,我们再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有一块这样子的板子,关机自动开机,还在研究,等我研究好了,我们再探讨

....................

网友:
你先查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吧!

网友:
这主板。先换电源管理。在换IO。最后是桥。华硕的BIOS也爱坏。

网友:
先看一下开关排针到IO的线路正常不,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被拉低,如果正常那就看绿红到IO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io芯片式下,不行的话,就是开机针线路元器件故障。

网友:
大家都说换IO试试看

网友:
基本上碰到的每次不能关机故障都是io惹的祸

网友:
网卡杀过没有,还有pson的上啦,和io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复位开关针的电压有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要各种换~

网友:
感觉是io和桥,或者开关电路上哪个电容漏电

网友:
估计是io坏了,这机子io喜欢坏啊

网友:
查网络唤醒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