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电源电池同时用过几十秒电源变0A无电流

楼主(2015-11-11):
有一个华硕X43B笔记本,板号:LA-7321P  REV:A1.板载AMD的CPU,独显,同时插上电源和电池开机,也能开起来,但是过一会儿,电源电流变0安,经测试为ACOFF变为3.3V高电平,导致电源关闭,电池供电,电源无电流时,笔记本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此信号由IO KB930QF发出,IO为KB930QF A1已换过全新,充电芯片ISL6251也换过料板上的。PQ101,PQ102用料板上的代换也不行。IO旁边的BIOS也刷过无数个了,一一测试都不行。逛论坛,饼哥说,IO坏和电池电量校验的情况下会发出ACOFF高。IO已换,BIOS已刷,也不行呢!现在想请问老师们,在什么情况下,IO会发出ACOFF高电平?怎样来检修?

补充内容 (2015-11-12 08:59):
笔记本电源与电池同时供电时过一会儿,ACOFF变高,电源关闭,由电池供电,再过一会儿,掉电了。单独用电源用一会儿也掉电。单独用电池用一分钟左右也就掉电,在掉电的时候屏幕花屏闪烁几下就掉电了。

补充内容 (2015-11-12 09:11):
测得一个现象,单用直流电源,待机情况下,公共点有19V,开机后,公共点只有18V多,在18.3到18.6左右不停跳变。

网友:
着重查查电源与电池的识别信号。

网友:
适配器检测正常不?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

网友A:
应该是EC没有检测到ACIN,楼主去查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没有检测到ACIN,楼主去查下是否正常

单独用电源,测得ACIN为3.3V,过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电源,测得ACIN为3.3V,过一会儿就掉电了。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

刷过好几个了,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