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开机不显

楼主(2015-11-11):
这个主板版号真难发现竟然在这里如图1 。AMD的CPU,开机不显。开机后测各MOS管电压  内存的1.5v。桥的1.24v、CPU的1.01v都正常,就总线供电0.3几不正常。总线供电和桥供电的两个MOS管在一起,如图2.跑电路发现总线和桥供电受控于一个八脚的LM358芯片,如图3 。找到了LM358的脚位图,如图4.测总线供电MOS管G极电压1.9几,应该可以导通啊。测旁边的桥供电MOS管G极电压4.1几。好像有点不正常。测LM358的3脚和5脚的正向电压,桥的1.24v正常。总线的0v不正常。将总线供电强行开启还是不跑码,测时钟复位都没有。一看NV的桥。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后,CPU供电正常后发出PG信号到桥,再由桥发出开启信号,开启总线供电。找CPU的电源管理芯片PDF,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型号是UP6215AK。后来在一个贴子上看到有人说18脚是POK。于是跑线发现CPU的PG信号为0v。发现CPU电源好信号经过,如图5,的4个三极管转换后到南桥。发现一个管子的引脚有点腐蚀,拆下换了一个新的,开机正常跑马亮机。

给点分被

网友A:
NV的桥!按时序修复的。佩服。

网友:
这里cpu pg在nv主板上电时序系列中相当于就是cpu vld电源好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的桥!按时序修复的。佩服。

  要妳的话 妳就直接干桥了 是吧!

网友:
这里三级管引脚腐蚀的话,相当于就是本身c级脱离与对应焊盘或相连上拉电阻的连接,其c级对地阻值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妳的话 妳就直接干桥了 是吧!

你才干桥呢!我不会直接干桥的。

网友:
楼主时序记得不错啊

网友:
求加分啊多谢哦

网友C:
nv时序至今没搞懂~

网友:
很好,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时序至今没搞懂~

一般时序是内存,总线,CPU,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时序至今没搞懂~

nv上电时序一般是内存,桥,CPU,总线,时钟电压由总线电源好信号发送到南桥开启工作。

网友D:
要我地话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我地话就直接干桥了

这么坑,分都加给评论者

网友E:
楼主时序分析的不错,没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思路,没有思路就无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时序分析的不错,没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思路,没有思路就无法下手

终于见到分了

网友:
只要是真的,是自己写的,我会加分的

网友:
铭瑄 主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啊

网友:
开机不显,这个还没修过,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呵呵,看到NV桥基本先干下,不行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妳的话 妳就直接干桥了 是吧!

要是我的话,真是直接用风枪吹它了,不好的就扔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加分。。。。。。。。。。

谢谢,已收到

网友:
没思路真可怕 还好楼主时序记得好

网友G:
总线最后还是强开状态?还是怎么修好了没说

网友:
牛逼啊  这技术学习下

网友:
英伟达厂家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线最后还是强开状态?还是怎么修好了没说

如果是处于强开状态的话,推测应该是拆下引脚腐蚀的管子直接修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线最后还是强开状态?还是怎么修好了没说

最后是没有处于强开启状态,楼主帖子中说的将总线供电强行开启推测是直接从桥供电MOS管S级位置飞线到总线供电管理MOS管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我地话就直接干桥了

桥损坏的话,也会造成本身无法接收CPU PG信号。

网友H:
这几天正好学AMD的主板  AMd的cpu+nv的桥  供电时序是:内存供电   桥vdda  CPU供电 总线供电
今天用上了 终于能看懂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见过,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天正好学AMD的主板  AMd的cpu+nv的桥  供电时序是:内存供电   桥vdda  CPU供电 总线供电
今天用上 ...

分分分 呢,求分

网友:
不错了,可惜现在不能加分了,超过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