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PS113图纸,维修华硕M4N68T-MLE V2 1.0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5-11-11):
首先给大家上个板子图

大家都说华硕主板无复位都是822通病,其实不然,今天碰到一个华硕M4N68AM3的主板,一开始差点被论坛各位师傅误导,就想开动822时候想起可能不对,先开始测量再说。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怕吗,突然看到电池旁边的8脚芯片PS113的芯片。,这芯片第一次碰到,就直接上论坛找图纸,可是没找到,直接TB买个先,发现引脚有点古怪,。。。7脚既然是VCC供电

,就慢慢测量者芯片的工作时序。先测量VCC 既然5V正常就测量PG PG信号不正常【忘记画圈了8脚】,VS33跟VS5测量。既然VS33既然3.3V保护脚正常,VS5欠压保护脚也正常,5V正常的。4脚是时钟 来源于南桥。因为这个板子时钟芯片是在桥里面。所以去对桥打阻值,发现桥既然正常,那就查这芯片的工作周围的电压是否正常了。最后看到678脚是5V那边的,8脚链接间有个上拉电阻4.7K。发现上拉电阻一边腐蚀,直接换掉,8脚正常了。最后看4脚的时间反弹脚。这里之间旁边有个二极管,5脚旁边5个二极管中的第三个,右边算起!直接拆了就行。问题直接解决!

电池旁边的8脚芯片PS113,手机没拍好。不好意思!问题搞好了,就是说碰到华硕的主板别老想着是822的问题,822是无辜的。下面是给大家的是华硕里面很少的芯片图纸,论坛没有,所以说是首发

淘宝买的,送给大家分享,有份的给点吧,确实没分

网友A:
  妳这图纸有没锁的?   没锁的话 我想 很快流通的啊!

网友B:
这个图早就有了吧?

网友:
是个专用芯片吧!

网友:
专用芯片  用来产生PG信号给桥   桥收到后发出时钟和复位

网友:
这表达能力真是让人看不懂!

网友:
一个PS113A一个是PS113S 要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早就有了吧?

一个是S一个是A看引脚不一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妳这图纸有没锁的?   没锁的话 我想 很快流通的啊!

没锁 ,锁了就对不起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