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奇怪问题。电压跳变。

楼主(2015-11-11):
今天下午接一个联想显示器,故障是指示灯闪烁不开机,拆机后测电压发现5v有8.0-8.6之间跳变,高压12v为18.1-19之间跳变,一开始以为高压短路。断开高压。后问题依旧啊。(不接负载)接负载是5v在1.0-2.2之间跳变,12v变化不大,换过整流二极管,光耦,50v小电容,431,型号好像是联想l2263吧。求解下大神什么问题。

网友A:
5V和12V 之间有没有漏电短路的情况得查一查。

网友:
电容换完。

网友B:
楼主发张图片方便讨论......

网友C:
电源带不动负载了,换滤波电容,查限流电阻。

网友D:
只有一路不稳定,先把屏线拔了,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E:
电源芯片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和12V 之间有没有漏电短路的情况得查一查。

这个漏电和短路如何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张图片方便讨论......

发了。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路不稳定,先把屏线拔了,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我那个驱动板都没接。空载模式。

网友:
y整个板子也没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带不动负载了,换滤波电容,查限流电阻。

我也觉得是的。但是我查完了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看不清楚。

楼主照片看不清,传张特写照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了。帮我看看。

先清洗IC表面,再通过放大镜,拍张IC的特写,才能看清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清洗IC表面,再通过放大镜,拍张IC的特写,才能看清型号...

6752我看到了  但是拍不住 聚焦不行 没有苹果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6752我看到了  但是拍不住 聚焦不行 没有苹果手机

努力吧,苹果手机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752我看到了  但是拍不住 聚焦不行 没有苹果手机

是L6752吗?.....

网友:
是这个芯片............

网友:
换电源IC 和50v电容

网友:
图纸传上来了。帮我看看...

图纸传上来

网友:
换了开关管貌似好了。。。。。

后来试机后又挂了 ,可能电源芯片坏了、、没有的换。要买。,暂时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