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开机0.2a掉电

楼主(2015-11-11):
今天接收客户发来的z470主板说不不开机,急用。插上适配器发现开机电流0.2a掉电,心想肯定是缺少电压,直接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维修,拆机,目测没有进水,烧毁。开机测量供电,1.8,1.05,0.85,内存0.75全部正常缺少cpu和独显供电,开始测试发现cpu供电没有收到vron信号,向前查条件是ec收到hwpg信号发出的,测试hwpg只有1.2v明显不对,先找hwpg的上拉电阻发现供电1.2v不是拉低所造成的,继续找3v的转换电路,是经过15v开启mos管过来的,15v正常但是转换成MAINON_15V时出现错误电压1v多应该是被拉低了,把关于MAINON_15V的管子逐个拆除测试,拆到1.5v转换管的时候正常,更换。hwpg电压3.3v正常!但是还是掉电,不过这次掉电之后自动重启掉电,测试还是无cpu供电,vron3.3v正常,经过电阻后变成1.几v,芯片是95831。  把24pg脚电阻去掉cpu和独显供电全部输出,但是电流还是在0.2a左右,更换3个95831无果,南桥bios也刷了n+1个,vron经电阻后仍是1.几v!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提醒一下感激不尽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上边打错了(拆到1.5v转换管的时候恢复正常,更换!)

网友A:
一般0.2左右掉电,都是少电压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二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加电过程中摸一下有没有芯片发烫的。

网友:
vron经电阻后仍是1.几v!是电阻变大了还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VRON过电阻电压变低,可以直拉过去试试,估计还不是这里的问题吧。
查一下VCCSA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B:
电阻有没有问题阿。,拆了电阻看下是不是3.3v

网友:
缺电压或者短路?

网友:
vron直连3.3CPU还是没有供电,由15v转换的供电以全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0.2左右掉电,都是少电压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二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加电过程中摸一下有没有芯片发 ...

你说的是由15v开启的供电吧全部输出,就是没有触摸看温度,明天试下,谢谢!就是不知道南桥会不会引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0.2左右掉电,都是少电压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二级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加电过程中摸一下有没有芯片发 ...

南桥会引起,但是外部能测的东西很少,只能通过测量USB阻抗正不正常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会引起,但是外部能测的东西很少,只能通过测量USB阻抗正不正常来判断。

usb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没有问题阿。,拆了电阻看下是不是3.3v

不是电阻导致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过来给帮下忙看看真是挺着急的!非常的感谢

网友:
这个难搞的啊

网友:
少供电吧,

网友:
确实是少供电,现在缺少的是cpu的供电,我感觉缺少cpu供电部应该掉电吧

网友:
转的那些电压是不是出来了,或者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电压短早知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后级有短路是吧 你说的后级是cpu供电吗

网友:
95831的主供电19V有没有  上次我的就没有 好低级的错误

网友C:
转换电压没出来,还有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换电压没出来,还有hwpg

转换电压已有,hwpg3.3正常

网友:
不行,只能试换PCH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是声卡供电短路引起掉电

网友:
PCH看看,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

网友:
楼主修好在之后分享一下

网友:
PCH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95831的工作条件都测试了吗,其他电压泥,实在查不到问题,做个桥也不太难

网友:
电压是不是出来了,或者有短路的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更换南桥好的,我请教了下大师,大师说要先有PROCPWRGD这个信号才行,我测试了下是没有的,但是我对照z470的时序是行不通的,因为PROCPWRGD这个信号的前提条件是SYS_PWROK这个信号,而SYS_PWROK是由,IMVP_PWRGD(cpu电压好信号,《个人理解》)与ECPWROK相与的来的,但是现在是没有cpu供电的。所以感觉行不通,可能是我了解的太少吧!我是看这些信号都和南桥有关才死马当活马医而去更换的,换好南桥之后我还拜了下财神才开机测试的,没想到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谁给解决一下

网友:
缺电压或者短路问题

网友D(2015-12-14):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更换  南桥  你试下

网友:
修过类似的,换南桥搞定的。。

网友:
把CPU供电那一片好好查查,肯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祝贺修机成功

网友:
路过  没思路   希望楼主早日搞定

网友:
修住一台Z470,也是CPU开启1.2V,求解

网友:
看来修这台也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