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不过保隔,电池能开机,简单维修与详细分析

楼主(2015-11-11):
仁宝电路设计,保护隔离不过,首先测了19V公共点二极体值480非常正常,2个P沟道隔离管漏源极520,
栅源极1700,看来这里很正常啊,上电测试,PQ301与PQ304栅极4脚果然高电平18.2V左右,漏极123脚
18.5V左右,再去测试PACIN有3.3v,PR318另一边也就是PQ310的2和5脚也有3.3V,这下范围缩小了很多,
PQ310b的5脚(G极)高电位导通3和4脚(地),也相当于3脚接地,从而PR306与PR309分压后得到8V驱动
隔离管,但还有另一路控制,PQ310A同样6脚导通到1脚接地,即从PR301过来的19V变为0V低电平又作为
PQ307基极不导通1与3脚(地),1脚也就是PQ305(P管低电平导通)的2脚从3脚通过内部2个分压电阻过
来18.3V左右,由于2脚没有被拉低,从而不能分压,高电平不能导通3到1脚,分析了这么多,都正常啊!
但PQ305的1脚相连到隔离管的4脚,前面说过有18.5V,难道管子坏了,先拆再说,拆了还是一样啊,
顺便把PC301电容也拆了,结果还是一样,看来只能是隔离管坏了,将第二个也就是PQ304拆了测试,
G极变为8V正常了,立马换了个上去,一测怎么还是18多V,尼妹的,这么坑,好吧,就剩下最后一个
PQ301了,也就是第一个,拆了换一个上去,就这样OK了。

小结;两个保护隔离管子,测试都是好的,估计就是传说中的软击穿,还有就是写给新手看的,高手任意喷。

网友:
分析的不错,看来你的理论基础蛮好的嘛!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到位啊!

网友:
双11还那么辛苦

网友:
维修 不容易啊   陪着电脑过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分析得很到位呀

网友:
唉!发个贴比维修还要花时间啊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到现在还不是很理解,这家伙,设计的太贼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拜托光棍行列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经验哈

网友:
软击穿的比较难修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不多用示波器,是不是能直接测出波形的问题?辛苦了 ,  发帖子  是比维修浪费时间的,

网友:
我还要断续努力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 位,学习了。同时给你加分了。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  赞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结果被师傅修好了

网友:
顶一个,修电脑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