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老电脑装系统,

楼主(2015-11-11):
帮一台老电脑装XP系统,本来可以进系统的,我装了之后卡在进度条那不会动了,不能进系统了,安全模式可以进,我在分区的时候点了对齐分区整数,。 系统换了3个都没有用耶。没换硬盘试。 那个大神碰到过? 是不是不该点对齐分区整数得呀。不是SDD硬盘、
装系统

网友:
以笔记本为例 有些老本重做系统后会卡滚动条 多为卡光驱 去掉光驱可以正常
解决办法 论坛有 自己搜索下吧

网友:
一步一步来排查

网友:
不能点4K对其 2048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些老机对齐后是会这样的

网友:
老机器慎用对齐

网友:
我先问 你是不是修电脑的额

网友:
你用GHOST还是安装版?

网友:
不要4K对齐,GHOST不行的话就试试安装版的!

网友A:
直接安装版的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