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310HC显示器,LG LM230WF1屏,灯管接线处烧毁,重新连接后屏左边暗,右边亮.

楼主(2015-11-11):
这台液晶最初的故障是屏不亮,用通用灯管也不亮,经查为高压包80GL19T-40-H损坏,暂无此配件,于是用一SPW-060型高压包代换.换后屏亮了,但是屏左边发热严重.经常修液晶的都知道,LG的屏,灯管端容易烧毁,这台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灯管虚焊,但是电路却没有保护,导致持续发热,打火,最终高压包也烧毁了.于是把屏拆开,发现导光板左右两个角也都变色了,只好把灯管焊好,屏亮了,但是亮度不足,而且不均衡,左边暗右边亮.暂交客户使用了,收了100元.
用了几天,客户不满意,嫌亮度暗.偏色,只好返修,用另外一块高压板点亮灯管后亮度提高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均衡,不知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灯管和高压板全换的话就没啥利润了.而且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怎么办呢?

网友:
感觉这机的问题就在于这两个:
1,这个高压包型号不匹配,导致高压输出低,此板的PWM是TL494,不知可否改一下电路,使得高压再高一些,灯管再亮一些呢?
2.灯管老化,只能更换.
可是手头没23的灯管,TB最少买10根,再加邮费60多元了.而此机的导光板已经变色,换了恐怕效果也不太好.真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你认真看看 屏左下角 的偏黄了     灯管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应该是灯管要换了。

网友:
先换灯管看看吧,不行再说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高压不足的问题,它不保护才出来这个现象.与灯管无关

网友:
灯管没有完全点亮,换通用高压条试下。

网友:
高压不够或者有一条灯坏了

网友:
有没有mcu

网友:
这事常遇到,换了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