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的阻值问题。

楼主(2015-11-11):
两块显卡。。一张A卡。一张N卡。分别显存供电的阻值只有40几跟10几。。。好像都不正常。我测好的显卡都有几百的。。。。。。这样是显存短路?还是什么问题啊?要怎么排除啊。

网友A:
有些显卡阻值为0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显卡阻值为0也正常

修显卡修的少。。但是核心供电只有1.2欧姆的正常见过。。。但是显存供电一般都是2.3百以上吧。

网友B:
有些正常的  我修显卡几千片了

网友:
真是大开眼见了

网友:
可以拆下显存再打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正常的  我修显卡几千片了

那咨询一下,显卡本来没有显存供电。换了芯片出来供电。但是啸叫应该是什么问题啊?场管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咨询一下,显卡本来没有显存供电。换了芯片出来供电。但是啸叫应该是什么问题啊?场管也换了。

啸叫以前在MSI厂里换过那个供电的大电感好过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你拆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