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经常用的各个信号

楼主(2015-11-11):
各位大神们,笔记本常用的信号有那些

网友:
多看看图纸和一些资料慢慢积累

网友A:
信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
多学多看,慢慢的就知道了

网友:
你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指的是什么?

什么时钟  复位 休眠 电源信号 高电平  低电平 还有哪些了经常用到的

网友:
常用的信号,时钟  复位   休眠    高低电平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