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

楼主(2015-11-11):
           故障就机      昭阳e40-70    故障    开机亮灯 不见电流

     这机器是接商家的, 拿来时说不亮机,我们老大接的机器,    商家留下机器就走了,商家走后老大把机器给了我, 叫我看下什么问题,接上机器就直接插上电源看了下,开机灯亮了,电流还是0.01,就没什么变化了,亮一会就灭了,知道故障后迅速拆机,机器还挺新的哈,看是刚过保修没多久的。   大家看看板子先把           全板他妈一个bga芯片,而且还他妈是板载的,看见这样心就凉了半截了,要是万一他坏了咋办啊。大概看了下板子还好没有修过,大概量了各个大电感的阻值正常就再次上电了,按下开关,还是一样,哎  先放下电看看会不会有奇迹了,看来是我想多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没办法了就找来图纸,既然开机灯可以亮看来ec这面是正常的就直接查了南桥返回来的s3 和s4了        呵呵,这个果然没有,那就好办了撒,就直接查了南桥的vccrtc,       vccrtc出来就变成了rtcvcc,就一路查了下去就查到了这里      我去这让我怎么找啊,点位也没有,这是要找死人的节奏啊,找了一会找到clrp1找到了,一量只有1,6v,呵呵   我笑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下好办了只要找到r12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仁宝代工的板子你们懂,要找这个电阻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跑线还是把他给跑了出来   ,找出来后电阻一半头有3.3 一半只有1,6看来是什么拉低,就看了下图   图上有两电容就直接去掉再量了下clrp1正常了 ,    就这两祸害,  再次上电  电流有了    。。。

补充内容 (2020-1-16 16:46):
QQ  1035672944

 会员882300鑫豆2024-5-11 11:51

网友A:
不说别的了,直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别的了,直接加分

  呵呵   感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都刚过保

网友:
兄弟 图纸没分享啊

网友:
不错,迅速维修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给我们吧?谢谢!

网友:
以后的板子就一个BGA了 哎

网友:
学习了。赞一个。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图纸分享出来

网友:
去掉电容不影响吗?

网友:
可以拉,这么迅速

网友:
没有标识的就是有一点难找呀

网友:
好厉害,我看到这种板子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     但没点位图找位置是比较头疼

网友B:
不错,分析得很清晰,学习了,南桥的VCCRTC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分析得很清晰,学习了,南桥的VCCRTC这是个什么信号?

coms电池给南桥的供电

网友:
赞,速修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