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x58 供电正常,有复位 帧周期信号,无片选

楼主(2015-11-11):
求助,映泰x58 供电正常,有复位 帧周期信号,无片选,请问各位大哥怎么办
求助

网友:
按照双桥的软启动时序,片选是sb发出。片选不正常就撸sb发出片选的条件

网友:
大神无处不在啊

网友(2015-12-12):
帧周期,你是用示波器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