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的显卡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一般

楼主(2015-11-11):
求助,现在的显卡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一般
最近修手上接了一个显卡,但是,一打值傻眼了,好像非常低,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本身才学不到一个月,所以还不会显卡维修,,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0.001  0.0001 0.00001

网友:
有显示为1都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这个本来就很低的吧?你是高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
对地阻值个位数,具体看情况,不好说的啊

网友:
一般越高端,越新的显卡核心对地阻值越低,一般是这样,

网友:
都挺低的, 0.4~6欧都见过.

网友:
很低的  只要不为0就不能说明短路

网友:
不为0就是不能说坏的

网友:
几乎零,有些显卡说是零也正常.表也有差异

网友:
有大有小,一般都在10欧左右

网友:
有些显卡说是零也正常.表也有差异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为0即认为没短路,既使为0了实在不行了也得通电一搏啊!

网友:
要看型號唷~每種的主副電都不一樣~

网友A:
主芯片供电电感对地一般为1,显存电感对地一般为几十欧,部分为几欧

网友:
比零大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5-12-17):
那怎么分辨是否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供电电感对地一般为1,显存电感对地一般为几十欧,部分为几欧

测量表无反应呢,开路无穷大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为0就算正常吧。  有些很低。  4 还是 6~

网友:
一些显卡的对地组织是很低的。要看看是什么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