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及重装系统教程

楼主(2015-11-12):
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及重装系统教程

  在这个信息时代,上网称谓必然,但有时电脑会出现系统崩溃、用久了反应缓慢、想尝试新系统等原因而出现装电脑系统的需求,又不想求别人,对于没有重装过系统的人,装系统是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作,如果学会了,就会简单无比,随时随地安装系统,不但解决自己问题,还可以帮助别人,做到不求人。最新版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教程,功能相对齐全,操作简便,很好的帮助你解决你随时随地重装系统的需求。下面把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及重装系统教程同大家一起分享!

  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及重装系统教程需要的工具及原料:

  老毛桃2015装机软件

  8GB U盘一个(注:至少是4GB以上的,一般系统文件都有几个GB,如果是4GBU盘,太小了不能安装。)

  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

  1.在浏览器中输入老毛桃官网,点击“搜索”,进入官网下载,点击“下载装机版”。2.因为要格式化u盘,先将U盘内有用资料拷贝走,并将U盘插上电脑。

  点击先下载。

  点击下载的的老毛桃装机软件,进行安装。

  在“安装位置”选择安装的位置,点击“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后,点击“立即体验”。或者在电脑桌面上点击“老毛桃”这个图标。

网友:

  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

  为了可以获得个性化的操作,进行设置,可以做的炫酷一点。点击“个性化设置”。这里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置,记得设置完成后关闭,返回到制作界面。

  在对话框中,选中“NTFS”点击“一键制作u盘启动盘”。(注:NTFS必须的选中,以后不利于U盘拷贝像系统这种大文件的进入)

  在对话框中,点击“确定”。

  在度化框中点击“是”。制作完毕

网友:

  2015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

  打开U盘查看,就会发现多了几个文件。

  下载win7 ISO文件,解压。

  将刚才解压的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

  注意,这里是关键,将“bootmgr”文件重新命名为“win7mgr”,如果是win8系统。则命名为"win8mgr",如果是win10系统,也要命名为"win8mgr"。

网友:
还没用过老毛桃,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会自动安装软件吗?

网友:
这种我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
可是要有WIN7的64,32位和XP又怎么做啊。

网友:
谁现在还用老毛桃啊

网友:
hao yon de hen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额,这个不用学都会了!傻瓜式的!

网友:
有广告。自动安装360,大白菜也是。

网友:
我正是想学习这个,谢谢

网友:
新版的大白菜 电脑店 老毛桃都是一伙人弄的,捆绑推广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