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5-11-12):
    我现在有个联想b460拿来时候待机高,换了铁管后就要掉电,  取了上管就不掉了  是不是没换好啊

网友:
那就再看一下撒

网友A:
是不是要把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把芯片一起换掉

   都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待机高?B460应该大部分都是海绵吧,仔细看看,没有换好也有可能有的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还是一样啊

那可能不是cpu部分的问题,查看那几个爱腐蚀的电容、电阻

网友:
待机芯片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烂掉的吧

网友:
乌龟壳不良,或没换好

网友:
铁壳MOS管坏了驱动芯片也要换掉的

网友:
连芯片一起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CPU一块的问题,换个U试试

网友:
铁管很少换,再重试一次试试

网友:
6楼说得对,待机芯片开启电压分压电阻有可能变值。

网友:
换铁管你可以测得到脚位的啊,总不能胆子大,换完就通电吧

网友:
烧铁盒子的  U也很容易烧   或者你换个看下  这下都成了通病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也没有任何数据说明?待机高是多高?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看图纸 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