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1D3...短路...新手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1-12):
主板:映泰P41D3.
不触发、测得开机针只有1.2V,三端输出脚对地为2,三端输入脚对地14,只有4.5V。
已使用办法:三段输出脚加3.3V电压,网卡微微发热,把网卡取下后,三段输出对地变成50,开机针电压变成1.9V。
三段输入脚加5V电压,发现南桥下一个贴片电阻发烫,取下来后三端稳压输入脚对地正常,测得5V。
问题:在短路维修时加电法无法解决问题时怎么办。。。新手求大神指教、指导、、、、      大神快点降临吧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呀,如果3VSB短路一般直接看网卡

网友:
取掉网卡,待机电压还不对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1117对地0的话  一般南桥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