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

楼主(2015-11-12):
联想本   开机后四五分钟才能进入系统。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系统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先测试下硬盘有无坏道

你要是用户建议送修

网友:
机器型号 什么都不说明 谁能帮到你?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安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下硬盘有无坏道

你要是用户建议送修

不知道怎么测试啊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试,如果是老笔记本配置低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客户不懂系统是什么意思的    用个三四年系统都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