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调节屏幕亮度高压条发出吱吱声音正常吗

楼主(2015-11-12):
有遇到此类情况的同志们,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
有异响肯定不对 说明还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负载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了

网友:
也就是灯管

网友:
负载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灯管是全新的。

网友:
有漏电的吧

网友:
换一条就可以了,可能有漏电

网友A:
高压条上漏电  这种最好在换个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上漏电  这种最好在换个新的

高压条上漏电一般是电容引起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条上漏电一般是电容引起的多吗

只有电解电容漏电多  笔记本高压条上没有   你查下 电感 和场管

网友:
不正常,这就是要坏 了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