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E210L(韩版S3)不认SIM卡

楼主(2015-11-12):
三星E210L(韩版S3)不认SIM卡,换个几个系统,不行,再换过SIM卡座(在其他机验证是好的),确定主板有问题了,不知在哪出问题,测量过SIM卡上一个较大电容,发现上面没电压,不知是不是电压的问题,?请教如何修理?

网友A:
有图纸才好修,不然不知道头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才好修,不然不知道头绪呀

说得对,可惜很难找到图纸,

网友:
那个是电容 ??黑色那个是电感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SIM卡座试下,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网友:
在SIM卡座安上的情况下,测各个触点的阻值。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有一个接地,其他的应该都有阻值的。哪个没阻值就重点查哪个。

网友:
SIM模块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没图纸就跟盲人摸象一样

网友:
哎,淘宝找找有没有图纸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圈出来的,多脚的元件是什么,像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圈出来的,多脚的元件是什么,像插槽

是安装SIM卡和TF卡的模块接口来的,

网友:
真不错,学习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