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8 DVI 不显示 VGA 正常

楼主(2015-11-12):
买了块驱动板同型号的换上 还是那样, 请问我能排除程序问题吗?  电源板有可能有问题吗VGA 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A: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供电,或者。你买来的就是DVI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供电,或者。你买来的就是DVI不行

我一手自用的,DVI 用了N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供电,或者。你买来的就是DVI不行

还有买来的驱动板虽然同型号,但里面程序对应的屏幕程序不能保证一样,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C:
显卡dvi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dvi坏了吧...

换过显卡,换过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显卡,换过主机

线有没有换过呀,它也会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有没有换过呀,它也会坏的

线也换过, 然后买来的 驱动板我想会不会程序和屏幕不对应只能显示VGA ? 没有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也换过, 然后买来的 驱动板我想会不会程序和屏幕不对应只能显示VGA ? 没有编程器

vga能显示就和程序这些没关系了,不过vga及dvi要切换的,如果你不切换,dvi是不显示的(程序里有设置自动及手动的,如果设置成手动它不会显示的),看看设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ga能显示就和程序这些没关系了,不过vga及dvi要切换的,如果你不切换,dvi是不显示的(程序里有设置自动及手 ...

190cw8菜单里,输入我选 自动 或 DVI 都无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0cw8菜单里,输入我选 自动 或 DVI 都无信号

那还是驱动板问题,再换一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驱动板问题,再换一张,

。。。。确定和程序无关吧, 这板子淘宝JS 们都不肯帮忙测试DVI 口就发出,我咬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和程序无关吧, 这板子淘宝JS 们都不肯帮忙测试DVI 口就发出,我咬牙

几十块的东西谁有空检测全部呀,你是客户找专业维修的给你修好就是了.你这搞的麻烦还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的东西谁有空检测全部呀,你是客户找专业维修的给你修好就是了.你这搞的麻烦还浪费钱.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D:
不显示还是不开机呀,查屏供电,先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还是不开机呀,查屏供电,先排除程序问题

无信号不显示 ,显示器是开机的,VGA 正常, 程序没编程不知道。还

网友E:
换了板还是一样,那就是你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了板还是一样,那就是你显卡有问题了

换过显卡,换过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显卡,换过主机

可DVI与VGA信号只与驱动板有关,再就是供给的电压了,所以就是驱动板、显卡信号、视频线,就只能怀疑这几个了

网友F:
还是驱动板问题,,,,看是DVI-I还是-D的?

网友G:
DVI也是需要程序支持的,应该是程序问题,我遇见过三星的VGA显示,DVI不显示,要写入DVI接口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H:
直接拿去修嘛,搞那么复杂干嘛 ,

网友:
住乡下地方800打印机不进纸修掉400,所以显示器能自己搞定自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DVI也是需要程序支持的,应该是程序问题,我遇见过三星的VGA显示,DVI不显示,要写入DVI接口的程序就好了。

dvi 和 vga 边上各有一片 24 是不是要焊下来刷, 希望能早些淘到809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拿去修嘛,搞那么复杂干嘛 ,

本地维修边上太黑,乡下镇上够我买编程加材料钱了。。。所以想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驱动板问题,,,,看是DVI-I还是-D的?

dvi-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买来的驱动板虽然同型号,但里面程序对应的屏幕程序不能保证一样,这个有影响吗

这个我不大确定,但是。程序不一样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手自用的,DVI 用了N年了

我是说你买来的DVI可能也有问题。不是说你自用的那个

网友:
刷驱动板bios,要么把显示器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已入809 ,但没找到哪有下载 24 里的数据,谁有提供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