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p33g 装显卡驱动116蓝屏

楼主(2015-11-12):
dell m421R p33g  版号DAOROAMB6D0    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装上显卡驱动  重启到进入桌面界面就直接116蓝屏   显卡已经更换过了   BIOS刷了   不知道跟CPU有没有关系    有修过这问题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如果有多的可以换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也会蓝屏的。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的问题!!

显卡驱动都是下载官网的。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那就换个U看看  显卡 BIOS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