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显示器

楼主(2015-11-12):
我昨天修的个显示器是缺色,不知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来张图片撒

网友:
查下三基色

网友:
最起码来张图吧

网友:
先来张图让大家比较号判断

网友:
屏线、三基色

网友:
先用点屏器测下看,是屏那边问题还是驱动板这边的问题,
三基色三个角测下看

网友:
够简单,告诉你个简单的驱动板

网友:
缺色究竟是怎样的?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没图啊。。。。。。VGA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