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暗屏,屏为30针LED 屏.谁知道这瓶接口定义,BIOS3.3v是第几脚

楼主(2015-11-12):
30针LED 屏接口定义,BIOS供电3.3v是第几脚

网友A:
暗屏问屏接口定义能理解,BIOS供电有什么关系   ,暗屏看下屏接口35,36脚有3.3V没有,没有飞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问屏接口定义能理解,BIOS供电有什么关系   ,暗屏看下屏接口35,36脚有3.3V没有,没有飞个上去

兄弟  屏是三十针的  到哪里去找3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