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跑E0,已解决!

楼主(2015-11-12):
G31M 开始时U电压短路修好后开机当E0不动,u是E3200 内存是威刚512 首先换个U,故障依旧,这个威刚内存是昨天拆机的有2根,换了一根后故障依旧,刷bios还是一样,把威刚内存换其他机子试是好的,这下内存,U应该都没问题l了,主板内存电压有BIOS也刷了无语了。这是不知咋的拿了根1G的金士顿一试我的个去跑完亮机了,换成威刚再试依旧当E0,无语了,这机子还挑内存,U换了挑,看来是主板挑内存,这个威刚的放其他机子都没问题,就这清华同方上当机,无解请高手出来给个答案,虽然问题已解决但是还是想知道这板子是不是挑内存以后大家有个思路。发帖分享经验不易求加分鼓励,各位的加分是我以后分享的动力!

网友:
习惯性的先占沙发呵呵

网友A:
有些机器就是这么的变态

网友B:
这也要加分·····················

网友C:
要800的内存才行是吧

网友D:
看来还是金士顿的兼容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就是这么的变态

我还是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加分·····················

你给不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800的内存才行是吧

一语道破天机,533的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金士顿的兼容性好

是工作频率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工作频率不一样

顶楼没提到内存工作频率。
到最后怎么和客户说呢?让他在你这配几条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楼没提到内存工作频率。
到最后怎么和客户说呢?让他在你这配几条内存吗?

这板子是我收客户的

网友:
原因是俩内存的工作频率不一样,威刚的是533,估计这板子是800的起才可以用,牛逼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语道破天机,533的不行

g31.g41之类的很多要800的内存才行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31.g41之类的很多要800的内存才行的了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卡内存条的频率,哪你有没有试内存,1333频率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内存条的频率,哪你有没有试内存,1333频率的内存

533以上都可以

网友:
作为一个维修员,看来无论内存是几代,都要必备两个频率不一样的内存。还有CPU,不一样的针数,都要必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