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块板的822电阻可以从板上别的地方拆下来换上去,有图

楼主(2015-11-12):
是华硕的p5p43T 开机无显。测 内存上的822电阻坏了,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从这块主板上拆个822下来。有旧的主板822排阻但是和这块822排阻大小有点差别。目前只用到一条内存和一个SATA硬盘。 拍了几张图,大家帮我看看主板哪个822能拆

网友:
大小可以的应该就没问题的吧

网友:
既然都是822,那阻值是一样的,只要不坏。大小相同,就可以通用的哦。

网友:
一样大小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来要上网淘点822了

网友:
你能装得上,就可以了

网友A:
822排阻的大小也有不同的吗?应该可以换吧

网友:
大小一样应该就可以用

网友B:
各位,就是大小不同啊!老主板上的822排阻四只脚大小间距相等,而这块主板上的822排阻两边脚大中间两脚小。而且整体的大小也不一样大。这块主板上的822排阻明显小很多。所以想请问在这块内存上822排阻坏的主板上,能不能从别的位置移一个过来。我分别给出了这块主板上有822排阻的地方。目前只用到一块SATA硬盘和一条内存,想请问能不能从这些地方移一个822排阻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位,就是大小不同啊!老主板上的822排阻四只脚大小间距相等,而这块主板上的822排阻两边脚大中间两脚小。 ...

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好的822排阻切成4份,一份一份焊接?

网友:
一个822都没有,你搞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的大小也有不同的吗?应该可以换吧

所谓排阻你可以理解成内部由多个电阻并联组成的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好的822排阻切成4份,一份一份焊接?

那是不可能的,822排阻损坏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发生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822排阻损坏就是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发生变化。

822排阻内部4个电阻不是独立的吗?应该可以切开吧?
PS:你2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内部4个电阻不是独立的吗?应该可以切开吧?
PS:你2连了

是独立的,你说的切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独立的,你说的切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切成4个独立的电阻,分别焊接。楼主好象说间距什么的不统一。
我见过有人把排阻最边上的一组切掉,补上一个独立的8.2k来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切成4个独立的电阻,分别焊接。楼主好象说间距什么的不统一。
我见过有人把排阻最边上的一组切掉, ...

没做过,下次可以试下,其实一个独立的8.2K电阻也可以代替822排阻。

网友:
看位置能不能装的下 最好还是找一样大小的 因为装上后 焊盘上的脚可能对不上

网友:
华硕板子上很多吧

网友:
楼主料板太少了吧,GA主板有这种小个头的排阻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梦幻、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用472  也可以代换啊!

网友:
废板那么多不至于找不到一样的吧

网友:
阻值相近,可以代换。最好找脚脚都一样的,稳当些。

网友:
822排阻太小了,分成四个焊不太可能,难度太高了。

网友:
大小一样822放得下就可以

网友:
一样大小地822就以,了

网友:
小换大的好换点大换小的有点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下次可以试下,其实一个独立的8.2K电阻也可以代替822排阻。

排阻代换要看看内部结构的

网友:
822排阻,,送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阻代换要看看内部结构的

内部结构就是四个并联的电阻呀

网友:
原则是找一样的吧

网友:
奉劝楼主还是老老实实没一些822回来,别从华硕的板子上拆,要拆也从别的板子上拆

网友:
大小不同,应该不能换吧,

网友:
这个822排阻很常见的啊,基本每块板子上都有的

网友:
大小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
822              8.2K   可以装上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相当正常

网友:
你没料板吗 找一个822的找不到吗

网友:
焊脚能对上就可以

网友:
是822都可以干上去 一样的

网友:
买点0402的822排阻吧

网友:
大一点可以飞线啊,没什么关系

网友:
大小一样 就可以用!

网友:
tb买点822吧
应该华硕的822是0402四联体的
你可能在料板上找到的是0603四联体的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有些较小, 你找同样大小的排阻 可以是472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