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1 白屏 屏不一样

楼主(2015-11-12):
今天接到一台l1961 白屏 ,到【迅维】一搜 一大堆这样的问题 都是vgh问题 飞线到屏 ,废话不多说 ,拆屏,一看不一样。位置一点不样,看来只有自己动手修了。最后还是让我找到那个线了 ,看官 看图  是不是跟他们发的帖子图片不一样啊, 今天遇到了 所以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楼主那根线飞到屏线接口的哪个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根线飞到屏线接口的哪个脚啊

你没看图吗  里面中间第二脚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笔记本的屏吧,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卧槽这样也行啊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修修,请问楼主的屏是京东方的吗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直刷刷的白吗

网友:
从哪飞来的线

网友:
我也有点糊涂

网友:
屏什么型号 ,是18.5的吧,

网友:
试了半天就是焊不上  放弃怪可惜的  烧坏了太可惜   有没有别的法啊 屏上焊不上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以前有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