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教你用键盘和鼠标操控智能电视

楼主(2015-11-12):
教你用键盘和鼠标操控智能电视

  虽然遥控器在操作播放视频的时候,还算便利,但是如果再做其他操作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麻烦。对于习惯了使用鼠标键盘一步到位的用户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折磨。大部分遥控器都设计了一件鼠标模式,但是使用方向键一步一步挪动光标,也是一件非常耗费心力的事,因此突发奇想能不能给盒子外接一下键盘鼠标,这样操作起来岂不是非常方便。只需要普通的USB口键盘与鼠标,电视或盒子至少拥有两个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要是仅有一个USB接口的话,那么就只能使用一拖二的无线键鼠了,当然无线键鼠套装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毕竟没有了线材的束缚,可以让你的操作更加自由。接下来就简单的连接上键盘和鼠标。

  这时可以看到屏幕上就出现了鼠标指针了,说明已经可以用鼠标操作了。

  支持单击操作,鼠标左键为“确认”,鼠标右键为“返回”,按住左键并移动鼠标可以滑动界面,还有滚动滑轮实现页面上下浏览。遥控器支持一键鼠标的产品可以通过键鼠对其进行控制,而遥控器不支持一键鼠标的电视盒则无法使用外接键鼠对其进行控制。使用鼠标操作盒子其实与操作电脑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再来看看智能电视的键盘操作是怎么样的。

  硬重启组合键:“Ctrl+Alt+Del”

  重启盒子一直是大家心中的痛,插拔电源总觉着要烧盒子的节奏!有了物理键盘后,只需按下组合键“Ctrl+Alt+Del”就能硬重启了!快速打开最近程序组合键:Alt+Tab!

网友:
盒子遥控器长按主页键弹出最近打开程序菜单,方便选择,现在有了这个Alt+Tab组合键,就直接能打开最近程序菜单了!

按住Alt不放,敲击Tab直至光标移动到要打开的应用,松开键盘即启动该应用啦。这个方法真的很实用呢!还有遥控器上的按钮是我们最常用的,也能和键盘一一对应的哦。

也就是,键盘的回车键和遥控器的确定键、键盘右Alt右边的菜单键和遥控器的菜单键、键盘上的Esc键和遥控器的返回键、键盘上的Home和遥控器的主页键是通用的。而且很方便的一点是,打字也可以用键盘啦~

网友:
楼主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键盘和鼠标操控智能电视??没看错吧,这样行吗

网友:
这种特殊的电视剧才行吧,今天回家看了一下,就几个USB接口和VGA接口而已!

网友:
我家电视不用说不行了,这种肯定是最最新的

网友:
呵呵!很麻烦!用手机最方便!

网友:
我拿家里4K电视试试 如果可以 那玩起游戏来可比爽多的

网友:
哎就是键盘不能打字能打字的话还方便点!

网友:
这是安卓系统的智能电视吧